加工这个十字工作台,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4-11-05):
像这样一个十字工作台,有效行程200*200的,丝杆用1605或1610的。两头用57步进电机的。
加工出来大概多少钱,

网友:
一万含税应该靠谱!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你的精度如何要求,丝杆要自己做还是买,还是说你只做那几个加工件,价格是否包含电机。丝杆精度不高的话,全套5000可以了

网友:
你应该把两个轴的直线度,两轴的垂直度,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分别是多少都写出来,这样才能算出来用什么精度的丝杠及对零部件的加工精度的要求是多少。最终才能确定价格。

网友:
机床用的手动十字工作台也就大几千,楼主小型的买成品多好

网友:
单单这个滑台,精度是普通的那种,3000成本价,不计步进马达

步进马达少则百把块,多则上千块 就不好说了。

网友:
买成品,没的买要做的话要看你的精度要达到什么标准,做什么用的,通过以上来报价的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