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内孔光洁度0.8怎么做

楼主(2014-11-05):
尺寸要求 不高,就是光洁度怎么做最经济,数控车床还是专用高速钻床还是别的,大家发表 一下自己的意见,急需

网友:
请贴jpg图。

楼主:
那位帮我贴一下阿,我图片传不了

楼主:
内孔都是0.8怎么做好

网友:
我司有设计水缸,缸径有50 63 100 125 150 200 360 400 这几种规格,缸筒长度从100到1500不等,壁厚相应的5 7.5 10 12 15等
缸筒内孔光洁度也是0.8 但我没怎么见过机加工,不知各位大大,像我司这种情况,0.8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只是在学校听过0.8上磨床。。
缸筒的材料也是304

网友:
试试桁磨呢。
我这阵子也为小孔加工犯愁,咨询做桁磨的说能解决,具体的还需要行家指点。

楼主:
成本太高。我要的是光洁度,不是精度

网友:
试试滚压或挤压刀。

网友:
不锈钢加工前可先烧红冷却,加工起来方便不粘刀

网友:
量大吗?预计的成本在多少?

楼主:
1.5可以挤压吗,最好的加工方法,别热处理提出来,冷加工

网友:
找个滚珠挤压内孔

楼主:
滚压的兄弟可以一下你刀具的结构

网友(点评):
滚压不可能的,没有这么小的滚刀,只有用钢珠挤压,孔要这么高的光洁度安装好之后必定里面要有棒的还是需要活动的棒,且公差不大。说实话这方面我也不是很了解。上次那个贴的工件我们刚好在做类似的件。

网友(点评):
还是在另一个帖子里说到的方法:流体研磨。提高光洁度,改变尺寸不改变形状。

网友:
百度来的:
流体抛光 流体抛光是依靠高速流动的液体及其携带的磨粒冲刷工件表面达到抛光的目的。常用方法有:磨料喷射加工、液体喷射加工、流体动力研磨等。流体动力研磨是由液压驱动,使携带磨粒的液体介质高速往复流过工件表面。介质主要采用在较低压力下流过性好的特殊化合物(聚合物状物质)并掺上磨料制成,磨料可采用碳化硅粉末。
适应范围广,加工效率高,操作方便。流体抛光机用不同粒度粘度的磨料,选择合适的工艺参数,在腔体压力作用下经3-5分钟流体抛光后,可使零件表面粗糙度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2-3级,最高粗糙度可达到0.05,精度控制在微米级别。磨粒流体抛光机不仅适用于单件生产,配合相应夹具进行大批量加工生产。

网友:
机用铰刀

网友(点评):
绞刀0.8不是没戏,难。 1.5的啊

网友(点评):
铰刀的话不保险

网友:
批量大吗?小批量可以研磨

网友:
批量小可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公司在哪里?这个活不难做 有外协吗 我是无锡的

我司的水缸好像是外包给无锡三维做的

网友:
这个零件光洁度上去了成本能降下来。光洁度内外都能做到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