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的槽口间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4-11-05):
请教高手,转子的槽口间的平行度怎么测量呀?具体详见如下图,所示呀

网友A:
平行度测量仪 http://www.hamarlaser.cn/index.php?_m=mod_product&_a=view&p_id=106

平行度检验 http://wenku.baidu.com/view/587f518d680203d8ce2f2499.html

网友B:
槽口的公差是多少?尺寸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口的公差是多少?尺寸又是多少?

槽口尺寸3±0.05,平行度要求0.2,如何测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度测量仪 http://www.hamarlaser.cn/index.php?_m=mod_product&_a=view&p_id=106

平行度检验 http:/ ...

这个检验的成本太高了,我们只生产电机的转子,主要测量电机转子槽口平行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槽口尺寸3±0.05,平行度要求0.2,如何测量呀。

你是测量单片的平行度还是钢片叠起来以后的?如果是单片,那他这个形位公差标注的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测量单片的平行度还是钢片叠起来以后的?如果是单片,那他这个形位公差标注的没有意义

是一片片叠起来之后的平行度。

网友B:
那就以轴孔为基准加工制作简易的检具,使用检具向下套叠好的钢片,能套下去就合格,反之就不合格

网友:
三坐标测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以轴孔为基准加工制作简易的检具,使用检具向下套叠好的钢片,能套下去就合格,反之就不合格

客户要求能读出数值的检测方法呀。

网友(2015-01-20):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能读出数值的检测方法呀。

你好,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非标检具的,如有需要可以联系QQ:1572488966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测量上下两截面宽度,宽度差就是平行度,用数显表,做一台小工装即可。

网友C:
兄弟是哪里做电机的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用塞尺+块规

网友:
齿轮顶端外圆的母线对其旋转中心轴线的平行度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做个锥度1:100的锥轴,零件插入内孔,再来个直线导轨,磁力表吸着打不知道行不

网友:
三坐标吧,或者平行度测量仪,要求也不高;

楼主(2015-02-28):
引用 网友C:
兄弟是哪里做电机的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用塞尺+块规

想到这里了,就是嫌弃效率太低了,不方便让操作工实施。

网友:
投影仪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