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磨同一批工件时,锥度总是变化?

楼主(2014-11-05):
大家好!近来公司的外圆磨床在磨削同样直径和长度的工件,第一件锥度调整好后,后面的几件锥度经常变化,没有规律,有时后面大,有时后面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之前有过这种现象吗?

补充内容 (2014-11-6 10:55):
说说设备近况,有没有按时保养维护,调校机床精度?

网友:
设备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过这种现象吗?

补充内容 (2014-11-6 10:55):

以前没有,保养应该没什么问题,6台磨床都是一样的保养程序和负责人。磨出来的工件精度也没有问题

网友B:
工件的中心孔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件的中心孔有没有问题?

这个有可能

网友:
尾架的顶针轴磨损了,用百分表打一下摆动有多少,

网友:
工件中心孔大小不一或者尾架套筒间隙过大。

网友:
可以考虑金刚笔和砂轮的角度是否有问题,可以加一个拉刀来防止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