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铰孔还是镗孔?

楼主(2014-11-05):
直径5+0.012公差,与外圆跳动0.01使用铰孔还是镗孔

网友:
可以镗,不过量具

网友:
加工后可以用三坐标扫描测量

网友(点评):
加工后?加工之中怎么量?

网友:
森泰英格有款铣铰刀,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看材料 镗孔

网友A:
你只说孔径、公差不行要判断最佳方案还得提供孔粗糙度要求、深度及被加工材质和硬度等

网友B:
用铣铰刀做,在自己做个通止规

网友:
铰孔好吧

网友:
大侠,直径0.012的公差铰孔能达到吗?

网友(点评):
可以做到

网友:
铰孔可以达达到,加工是一方面,在线测量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铣铰刀做,在自己做个通止规

就0.012的公差,用塞规检验很难,卡帕值会很高的

网友(点评):
6级精度用塞规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孔是7级

网友:
镗把握应该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0.012的公差,用塞规检验很难,卡帕值会很高的

不能塞规这么小的内径千分尺我还真没见过,不过我想好好找找应该能有得卖

网友:
内孔清理干净,塞规可以检测,我们这边0.002的公差都可以配出来,但如果孔的光洁度和真圆度不准,用塞规配会产生误差。

网友:
公差应给出范围,孔应给出深度,以及工况等。比如在不同零件上,而且中间没连接肯定镗比较好

网友:
问题表达清楚才能解答

网友:
什么材料呢

网友:
具体是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
看楼主描述的应该是个回转体,回转体加工,还有跳动要求,那加工的时候得保证同轴,只有镗孔,铰孔不能保证与外圆同轴度。
不过,车床用小孔镗刀一般是整体硬质合金,价格不菲;

网友:
铰 和 镗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铰孔只能保证尺寸精度,但无法保证同轴度,而镗孔可以。

网友:
为保证与外圆的位置度,建议镗孔会比较保险些,铰刀加工对机床尾座有很高要求

网友:
这个工件加工难点是如何保证跳动0.01,要保证这一点可以浮动铰刀,但前提是内孔外圆要一次装夹做出来。浮动铰刀加工内孔尺寸可以达到5~6级精度,你这个7级精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镗刀,精度高,光洁度好

网友:
直径偏小,建议铰孔

网友(2014-12-14):
要看工件的长度,短的话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孔径、公差不行要判断最佳方案还得提供孔粗糙度要求、深度及被加工材质和硬度等

同意!公差只是一方面,决定怎么干的因素很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