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吸油管

楼主(2014-11-06):
吸油管,就是一根从油泵吸油口到油箱油面线以下的平常管子。
但就是这根管,经常有人问油管粗细是如何确定的,吸油高度最大能到多少等等。

大家知道吸油管道内径是和液体流量或液体流速相关。当泵流量决定后,吸油管道的粗细是和流速相关了。
在设计手册中多有流速的建议值,吸油管内油液允许流速小于等于1-2m/s,一般取1 m/s以下。有些资料说得更加详细,比如装有过滤器的吸油管为05-15 m/s,无过滤器吸油管为15-3 m/s

以上数值多为经验值。那么为啥道理呢。
油液中的空气有混入和溶入两种。混入气体呈气泡状态悬浮于油液中,它对油液的体积弹性模量和粘性均产生影响,而且对体积弹性模量影响极大。
溶入气体则对油液的体积弹性模量和粘性基本不产生影响。

大家知道在常压下石油基液压油溶解空气的数量按常压下体积计算约占油液体积的6-12%,有些资料说是9%。也有资料是5-7%。比水中空气数量多。这些空气不是以气泡形式出现的,它们溶解于液体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常态下,是饱和的,油中自然吸收并溶解的空气量取决于压力和温度。按照亨利定律,气体在液体中的溶解量与压力成正比,压力高,吸收并溶解的空气就多。而温度越高,则溶解在油中的空气就少。
当液压系统的某处压力低于大气压的某一数值时,原溶解在液压油中的空气将游离出来形成大量气泡。这一压力值称为空气分离压。当压力继续下降到相应温度的饱和蒸汽压时,油液将沸腾汽化而产生大量气泡。这两种情况也称之为气穴。
发生气穴后,气泡占据了部分工作容积,使流量减少,气泡并随油液流至高压区。在高压作用下气泡被压缩迅速破裂,在瞬间破裂时,产生了局部压力冲击,局部压力和温度急剧升高,产生了强烈的噪声和振动。并且气泡在瞬间压缩时,产生的冲击力非常大,可使金属表面因冲击而剥蚀。而且气泡被压缩时还能产生局部高温,通过氧化作用使流体变质。形成所谓的气蚀现象。

如果液体中出现了空穴,就说明存在着空气,气体或蒸汽的气泡。产生空穴的原因是:
1.  原先溶解在油中的空气或气体从油中分离出来——气体空穴现象。
2.  空气或气体被卷吸入油中——气体空穴现象。
3.  压力下降到低于它的蒸汽压时,引起的油液沸腾——蒸汽空穴现象。
在工作中的液压系统中,气体空穴现象和蒸汽空穴现象可能同时存在。

液体中溶解有空气,在不产生蒸汽空穴现象时,一般不带有严重后果。而卷吸空气的现象则能严重降低系统性能。因此不希望这种现象发生。
空穴的产生以及气蚀现象,会严重影响系统性能和降低元件寿命。

因此为防止产生气穴,必须使油液克服吸入管路水力阻力,以及液体进入泵内后的流动阻力造成的压力损失和液体在泵内高速旋转有关的惯性力造成的损失和撞击造成的进一步压力损失——也就是动力压降ΔPd
使处于位置高度Hs的泵进口时压力Ps与空气分离压Pg的差值,也就是压力裕量要大于泵内的动力压降ΔPd,才能保证不发生气穴。
气穴压力裕量(Ps-Pg)是泵的外部吸入条件,它可以采用增加吸入管路直径,缩短吸入管路长度,降低吸上高度以及采用高位油箱,加前置增压等提高泵进口压力裕量。
动力压降ΔPd是泵产生气穴的内部因素,它和泵的转速,泵的过流部分以及几何参数和形状有关。希望动力压降越小越好。

以上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简单的解释是:若流入液压泵的压力损失为ΔP,泵的进口压力为Pi,泵内最低压力为Pmin,当Pmin< Pg(空气分离压)时,就会发生气穴,进而产生气蚀。威尔森以液体压力小于饱和蒸汽压会发生气穴为标志,研究表明要避免发生气穴就得好好设计吸入管系使之与泵内吸力相匹配。

所以为防止产生空穴,可采取以下措施:
1.  正确设计液压泵的结构参数,吸油管路应有足够的管径,尽可能避免进油管急弯,滤网应及时清洗或更换,管接头处密封良好,不能漏气,
2.  降低吸油高度,采用较大的吸油过滤器。
3.  计算允许最大吸油高度时,可用空气分离压来代替泵吸油口的绝对压力,空气分离压一般取002-003Mpa.
4.液压泵浸入油中或高置油箱式。也可辅助泵式或加压式油箱。

网友:
楼主看哪份资料这么写的?
我以前只知道这么用,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点评):
很多说液压的书,大多只提供根据泵的流量如何选择管径,而说明为啥的多是片言只语地散见各书,有些说得细一点,有些粗一点。因此俺们就做个搬运工,拼凑一下子。抄书后权当笔记,也能增强自己的记忆。。呵呵

网友(点评):
什么好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大侠浸淫既久,不由溶入圣贤。

网友:
非常好,这样的总结多多宜善

网友:
借大侠的帖子咨询一个相关问题:如图,当阀体切换后,右边的黑色管路封闭,蠕动泵提供动力,管内液体进行循环混合;实际实验中泵的噪音非常大;然后将A处开口,与大气相同,依然如旧!但是同一种泵,在开路管中噪音就没有这么大!您能帮分析下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大侠,说实话,俺没理解你的意思。噪声,要区分是是何处产生的。从你的原理看,无非是泵产生,管道内流体噪声,还有是否有机械上联接产生。先得将噪声情况说明,高频尖叫?抖动?低频振动?流体嗖叫?

网友(点评):
"开路管"是开在从蠕动泵出口到混合池之间的进口之间的吗?

网友:
以前都是按照别人教的经验去做,从来没有在理论上这么较真过。
感觉如果每个问题都这么详细的较真,对液压的理解和使用会提高一个档次。这就是基础科学的功效吧。
感谢。

网友:
写了这么多,没什么头绪,看看再说

网友:
有心看到,前几天遇到一个问题,还没找到具体原因,想交流一下

请加我一下QQ: zhanghenghe@qq.com

加不了你好友

网友:
很 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
好仔细囝

网友:
楼主总结得不错。这些也许能解决我刚毕业那会,隔一个月就得换铜管的原因。可能就是吸油管堵了。

网友:
谢谢大侠的回复!周末太忙,没及时回复,我问的那个问题-----振动应该是泵产生的,蠕动泵挤压管路的液体,因为阻力比较大,然后产生机械振动!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管路封闭后,液阻会增加?因为管径很细,可以看成是毛细管,不存在流体嗖叫,振动是低频的!

网友:
不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收集并学习了。老外编的流体力学中,有对空穴现象加以详细的说明,并做了相关的实验,那产生的破坏简直跟表面放置了很多的炸药爆炸产生的破坏一样,并说明如何避免空穴,楼主,您做事真严谨!

网友:
好东西 收藏。。知识加上实践和个人的心得才会变得直观 易懂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的文章复制收藏了,谢谢啊

网友:
厉害研究得好细

网友(2015-10-25):
哈哈,知道这个才能能理解泵的参数是怎么来的,泵的最低进口压力,最高转速都是因为这些原因计算+试验出来的。

网友:
谢谢大虾拿出来分享,以前没见过有讲这样的深。现在我就拿它讲给做液压站的人听。

网友(2015-11-29):
挺好的,原来只知道皮毛,这次知道原理了。

网友(2019-01-31):
醍醐灌顶,如雷贯耳,以后可以吹牛皮咯。。。

网友:
截图保存了,可以当资料参考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