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4-11-06):
工程图中的材料明细表什么的都已经完成    我后来发现一个错误, 有一个零件不应该在该装配图中的材料明细表中出现   我在装配图的该零件的零部件属性中  勾选了 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中  但是为什么工程图中的明细表里依然有呢   是因为我点过 断开连接 ??  但是我不记得我点过 。。。。  万一点过了,  能重新连接上不 ?

网友A:
刷新重新建模,或者删除明细表重新建立一个,这种事不值得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重新建模,或者删除明细表重新建立一个,这种事不值得傻等

重新建模没用的,点了好多次。
因为零件比较多,重建明细表的话,所有的序号都要重新再排一遍,比较费事。。
对于明细表的断开连接和保持连接的意思不是很确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我把那个零件的序号排在了最后一个,然后在明细表中删除了。。。。先将就着。。。。

网友:
除非你保存的分离的工程图,不然不会断开,断开工程图会空白

网友(点评):
分离的工程图是什么意思,没有见过这几个字啊??

网友B:
首先这个"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中"的选项是和配置相关联的,只要工程图的配置选择的是相关联的装配体的配置,那么这三者是全相关的,那么断开在工程图中的零件的属性连接会影响这三者间的关联吗,如图
我试过了,不会影响,也就是说断开这里的属性连接不会影响零件是否出现在工程图中.
既然也不是这个问题,那么检查下1图中的配置是否正确,再不行的话关掉重新打开试试.
如果零件属性连接断开后直接如图中点击恢复就又重新连接起来了.
关于分离的工程图是在保存工程图时的一个选项,点选后,可以出一张单独的工程图,这张工程图与零件没有链接,打开时也就不需要零件(用在零件丢失或者不希望别人修改或只供观赏的情况)

网友(点评):
没有"恢复原有值"这个选项说明零件属性是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中"的选项是和配置相关联的,只要工程图的配置选择的是相关联的装配体的配置,那 ...

"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中"勾选那的配置只有一个。我的明细表右键时,没有“恢复原有值”。(是不是因为我的还是保持着连接的原因)。
反正就是那个勾选不管用,我还是没找到原因。唉。。

然后“分离的工程图”是在哪里,我没用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中"勾选那的配置只有一个。我的明细表右键时,没有“恢复原有值”。(是不是因为我的 ...

自己重新做个简单的装配体试一下"不包括在材料明细表"功能,如果还是不行就考虑是BUG了,如果可以的话再告诉我,我再找找其它原因
关于分离的工程图
保存出去后,分离的工程图不再与零件链接,不需要零件也可以打开.

网友(点评):
在这啊,跟保存cad格式似得啊。。。

网友(点评):
别傻站着,加分啊,呵呵

网友(点评):
有慧根,( ^_^ )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