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芯研磨,究竟采用阀芯动还是磨料动,有什么利弊?

楼主(2014-11-06):
在阀门修复的过程中,需要研磨 阀芯,对于锥面密封的阀芯来说,肯定是阀芯转动而磨料或者砂纸不动,但是对于平面密封的阀芯(如安全阀等)来说,究竟采用阀芯动还是磨料动?他们有什么利弊?

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上图是克罗斯比安全阀的阀芯,对于这种阀芯来说,采用什么样的研磨方式更合适?

网友A:
大侠,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先请教下您与这个零件相配的零件是什么,可否能出示下组件装配图.还有大侠,您所说的研磨是放到磨床上的研磨还是小电机的研磨.这个产品的尺寸可否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先请教下您与这个零件相配的零件是什么,可否能出示下组件装配图.还有大侠,您所说的研 ...

大侠你好,和这个阀芯相配或者接触的就是阀座,阀座上亦有密封面,下图即是阀座,通过阀芯与阀座接触,形成金属密封。高亮部分即是阀座密封面。

网友A:
大侠,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说点个人研磨方面的浅见。研磨,您说的于锥面密封的阀芯来说,肯定是阀芯转动而磨料或者砂纸不动我表示赞同。针对于平面密封的阀芯(如安全阀等)来说,采用阀芯转动的研磨方式时,手持砂纸研磨易于操作,相对来说采用简易的工装夹持零件即可实现研磨,在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下伤不到锥面,但是对人的要求很高,可控性不是很好;而阀芯不动,砂纸或者磨具在动时,同样需要制作相应的工装,在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下伤不到锥面,可控性也不是很好,磨出来平面平面度可能不高。个人一点浅见,针对您所说的阀芯平面密封需要研磨的话,采用阀芯和磨具都转的情况,可能会更好,这样可控性更高。磨具动,可以采用转接头的形式将其夹持在钻床上,而阀芯动,可以将其夹持在分度头上;当然我这种方法针对比较简陋的研磨方式;若是条件允许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说点个人研磨方面的浅见。研磨,您说的于锥面密封的阀芯来说,肯定是阀芯转动而 ...

感谢大侠赐教,对于您说的采用钻床和分度头的观点,我也考虑过,但这样的设备往往带不到现场去。目前我们普遍采用的都是手工研磨的方法,手工研磨虽然可以达到较高的平整度和光洁度,但是劳动强度大。 大侠所说的阀芯磨料双联动而言,两者都旋转可以加快磨削过程,但这种安全阀阀芯密封面厚度极薄,这么快的磨削效率对操作者的技巧要求很高,对目前我厂来说,还不容易掌握。再次感谢大侠,向您学习!

网友(点评):
大侠,阀芯的研磨要求操作者手要非常稳,砂纸或是工件持在手里研磨时不能出现一丝抖动,这需要长时间的联系与一定的悟性。研磨这块考究钳工心灵手巧,眼疾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