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种简单的一次性的塑料卡扣

楼主(2014-11-06):
  要求设计一种圆柱形插头的连接,但是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要求不能再连接~

求助,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说,估计没多少人看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说,估计没多少人看的懂。

那我配图吧~

网友B:
这种插头有很多现成的,都是一次性使用,在母件内部做槽,公件相对应的位置留有弹性挂勾,插入时挂勾向内收缩,拔出时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插头有很多现成的,都是一次性使用,在母件内部做槽,公件相对应的位置留有弹性挂勾,插入时挂勾向内收 ...

关键就是拔出时折断,这个怎么做啊,而且不要很难拔~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 啊~

网友C:
和电工常用的那个扎带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电工常用的那个扎带差不多啊,,,,

那个很难拔出吧~ 我的需求是母头不能损坏,公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