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的喷砂处理

楼主(2014-11-06):
请教下大家,对于方管或者钢板,在焊接后需要进行喷砂,对此知识不太清楚, 喷砂后是否可以进行喷漆?还是说喷砂的同时就可以喷自己需要的颜色呢?

网友:
喷砂是涂装之前的一道工艺,目的是清除表面的焊接残渣锈迹等。

网友A:
喷沙也可去应力,防锈

网友B:
喷砂作用是清除材料表面的氧化皮和锈迹,对焊接件同时有消除内应力的作用,喷漆不能和喷砂同时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砂作用是清除材料表面的氧化皮和锈迹,对焊接件同时有消除内应力的作用,喷漆不能和喷砂同时进行。

那对于喷砂件来说,我还想在其表面喷涂上颜色的话,怎么办呢? 喷砂的表面应该是不光滑的吧?

网友(点评):
想喷颜色,可以先挂腻子,打磨,再喷漆。这样表面颜色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沙也可去应力,防锈

那对于喷砂件来说,我还想在其表面喷涂上颜色的话,怎么办呢? 喷砂的表面应该是不光滑的吧?怎么样可以使其光滑呢?或者看起来好看些

网友C:
喷砂完后在涂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砂完后在涂装

上面有人说喷砂和涂漆不能同时的,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希望焊接好的结构先喷砂的,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上漆的,

网友:
上面都说了,喷砂的作用。4楼的意思应该是,喷砂不能达到你所想达到的效果,必须2道工序进行
先喷砂,后喷漆。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了,喷砂只是清除材料表面的氧化皮和锈迹,并不能上色,喷砂之后表面是灰色的,只能喷砂之后喷漆

网友:
喷砂去除锈迹,其实起到一个清洁表面的作用,然后做磷化,再之后就可以做喷漆了。

网友:
喷沙是一种表面处理的手段,说得明白点就是类似于用沙纸打磨工件的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人说喷砂和涂漆不能同时的,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希望焊接好的结构先喷砂的,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 ...

是不同时的。线喷砂后涂装,喷砂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附着力,涂装后不容易脱落

网友:
喷砂和喷漆是不同工序,作用也不一样。   必须是先喷砂,然后再进行喷漆。

网友:
喷吵起到除锈而已

网友D:
最重要的是喷砂后腰清洗才能喷漆,而且喷漆也要分为底漆和面漆。要到达好的效果喷漆要喷几遍才行

楼主(2015-01-08):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是喷砂后腰清洗才能喷漆,而且喷漆也要分为底漆和面漆。要到达好的效果喷漆要喷几遍才行

好的,多谢

网友:
喷砂完24小时内需要及时喷漆  不然的话还会生锈

网友:
我们现在是喷砂后立马喷底漆,目的是为了防锈。然后机加工,最后再喷面漆!

网友E:
焊接件,特别是大型焊接件,必须进过喷砂除锈,去应力,不然工件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件,特别是大型焊接件,必须进过喷砂除锈,去应力,不然工件就变形了。

你是说,在工件焊接好后,粗加工前进行喷砂处理除应力吗?

网友:
喷砂完后在涂装
喷砂完后在涂装

网友:
喷砂目的主要是去除表面氧化皮,焊渣等异物。
金属焊接后由于冷却不均会产生内应力,时间长会导致裂纹、变形等风险,喷砂有表面去应力的作用。
喷砂可使表面变粗糙,增加后续油漆附着力,如果想要表面光滑一些可以选择颗粒小一些的钢珠。

网友:
喷吵起到除锈,去应力的作用

网友:
喷砂是一道工序,可以用于除锈,也可以改善应力,也可以用作铝和不锈钢之类的表面处理。是用利用小丸子喷射撞击工件表面。喷砂结束了在进行喷塑和喷漆,也可以抛丸。看你需要了。

网友:
喷砂有一下几个作用和用途:1.表变硬化,增加工件表面的硬度。     2.增加表面光洁度,去除因生锈而产生的锈蚀物,因热处理而产生的黑色斑块,去除氧化膜及其他污染物       3.作为某些工艺前的加工工序,如在喷油漆前喷砂可以增强油漆附着力,电镀前也可以喷砂。    4.去除残余应力、改善被喷砂物体的表面机械性能。

网友:
先喷砂,然后再喷油漆、。喷砂要达到一定的表面粗糙度和清洁度才能喷油漆,

网友:
喷砂是为喷漆做准备的,使表面清洁,喷漆后漆膜结合力更高。

网友(2018-02-01):
喷砂是去除焊渣及氧化皮等,砂子并不粘在物件上,然后喷漆,这样油漆才能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