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同时控制输出水压和流量

楼主(2014-11-06):
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某产品要做淋水试验,5个扇形喷嘴同时喷水至产品表面,要求每个喷嘴输出压力3bar,流量14L/min。我的设想是这样的,水泵流量70L/min,加调压阀控制水流压力至3bar,那么喷嘴输入压力是不是就是3bar,流量14L/min?这种方式调压阀会不会使流量减小,或者不用调压阀,直接用相近的水泵加喷嘴可以满足要求?我这方面没什么概念,盼望哪位师傅给指导下

网友A:
思路错了。
喷嘴输出压力3bar,流量14L/min这决定于喷嘴本身的阻尼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错了。
喷嘴输出压力3bar,流量14L/min这决定于喷嘴本身的阻尼尺寸。

你好,david1973,“喷嘴输出压力3bar,流量14L/min这决定于喷嘴本身的阻尼尺寸。”客户的表述不确定是喷嘴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那暂且按输入端设定好了,已选择一个扇形喷嘴,等效孔径4mm,3bar压力下流量15.8L,那需要哪些原件控制可以满足要求?工作急需用,请多帮忙!

楼主:
哪位好心人帮忙指导下,最好确定下水泵流量、压力、管径参数,减压阀调到多少压力、出入管径等

网友A:
喷嘴的输入端是3巴。输出端就是喷出来了,肯定是大气压。
那就选大流量泵(90L/Min左右)加调压阀的形式更经济些。

网友:
这就是压路机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嘴的输入端是3巴。输出端就是喷出来了,肯定是大气压。
那就选大流量泵(90L/Min左右)加调压阀的形式更 ...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用稍大的水泵提高压力到大于3bar,流量由水泵控制,水泵输出流量就是总流量,然后由调压阀调整至3bar,分配至五个喷嘴,压力认为不变,流量为1/5。这中间没考虑管面积,这个也可以影响水压,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可以花点宝贵时间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B:
看3楼的答复知道其对节流理解透彻。
解释这个却要从流量的连续方程开始,液阻力、节流器和节流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3楼的答复知道其对节流理解透彻。
解释这个却要从流量的连续方程开始,液阻力、节流器和节流压力。

可不可以说的通俗具体点,我是外行,知道这些反而更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说的通俗具体点,我是外行,知道这些反而更乱了,

喷头的作用:首先要有流量,要达到射程就必须要有压力。
如果流量一定,达到射程须改变喷口大小,这个口称作节流口,节流口的阻力大小改变出口压力。

网友(点评):
呵呵。流体力学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头的作用:首先要有流量,要达到射程就必须要有压力。
如果流量一定,达到射程须改变喷口大小,这个口 ...

“已选择一个扇形喷嘴,等效孔径4mm,3bar压力下流量15.8,那需要哪些原件控制可以满足要求”,请问这个喷嘴可以用吗?可用的话其他配件怎么配置?可不可以直接将布管情况说一下?谢了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比较迷惑,听别人说减压阀会减少流量,但是我这个没有别的回路,所以我认为水泵出来的流量即总流量,自动平分给五个喷嘴,通过水泵确定流量、减压阀确定压力,配合管径可以满足要求。
这种观点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用稍大的水泵提高压力到大于3bar,流量由水泵控制,水泵输出流量就是总流量,然后由调 ...

用定量泵+溢流阀最经济。水泵排量大于总量20%,不需要控制,溢流阀设成3公斤,多出的水量从溢流阀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选择一个扇形喷嘴,等效孔径4mm,3bar压力下流量15.8,那需要哪些原件控制可以满足要求”,请问这个喷 ...

如果扇形喷嘴已定,改变流量可以在每出口的管路中增加液阻,改变液阻的办法通常是用节流阀,也可用通过改变扇形喷嘴的出口面积,就是你说的等效孔径4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量泵+溢流阀最经济。水泵排量大于总量20%,不需要控制,溢流阀设成3公斤,多出的水量从溢流阀走。

您好,我原来的想法是采用定量水泵确定流量同时水压大于3bar,然后由减压阀降低压力至3bar,你的指导是水泵基本确定流量,然后用溢流阀控制压力和流量,液压方面我理解太浅,一直以为液流阀只能控制压力,然后会有回流,假设水泵压力很大,回流的就比较多,这样流量是不是不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扇形喷嘴已定,改变流量可以在每出口的管路中增加液阻,改变液阻的办法通常是用节流阀,也可用通过改 ...

您好,看了您的指导还是没搞懂,我初步的设想这条管线是没有回路的,就是水泵直接将水提取到一定压力减压后喷出,我以为还是要在进入喷嘴前将压力和流量有个基本控制,然后喷嘴出口直径会对压力有一定影响我需要控制调压后的管径。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理解的是不同方向

网友(点评):
随便找一本流体、液压传动或液压元件的书看,第一章必有,把流量、压力、液阻的关系搞清楚,这个和欧姆定律是一样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特别是david1973先生
我现在想法,定量水泵确定总流量并将水压提高到大于3bar,经减压阀减压至3bar,然后分配至5个喷嘴,这中间管径不影响水压和流量,只影响中间流速,最终由喷嘴有效管径确定射程也就是出口流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只影响中间流速”,流速不一那不就是流量不一吗?流量不一那不就是说明每个管道的压差不一吗?要知道那里的阻力小水就往那流。完毕!

网友(点评):
不能用减压阀,要用溢流阀。

网友C:
看看别人产品怎么做的,你仿造就好了
这里胡说的人很多,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别人产品怎么做的,你仿造就好了
这里胡说的人很多,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

呵呵,我只是工作临时用一下,以前没涉及这个领域,所以一时恶补也还是嫌慢。“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可以帮自己”,也别太灰心了,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挫折,慢慢学会自保和冷漠,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心理阴暗,很多时候事情很简单。

网友(点评):
这里回答你问题的几个都是胡说

网友(点评):
很简单一个问题,他们死搬硬套,把你说糊涂了。

网友(点评):
你才心理阴暗,不学无术

网友(点评):
你,我,他,大家都是在胡说;大家也就将就着胡听。听着觉得对了,挑挑拇指,哈哈一乐,这家伙,有点意思;觉得不对,也是哈哈一乐,这个SB,错的有意思。对的,不要你付费;错的,也找不着主算账。何必认真。

网友:
是出口压力3bar?
要求同步流量吗?

网友:
如果要求准确的话只能在各喷嘴加个流量计和压力表和针阀,选个流量大些的泵+调压阀,不过流量不会很稳定除非闭环控制,那就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david1973,“喷嘴输出压力3bar,流量14L/min这决定于喷嘴本身的阻尼尺寸。”客户的表述不确定是喷 ...

流量是喷嘴结构所决定的,压力是主管路压力,喷嘴压力测不出,如果你测其中一个,会影响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