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k works 上面画螺纹怎么弄

楼主(2014-11-06):
请教一下 在solidworks上面画螺纹是和在proe上面画的一样吗,都是用螺旋扫描吗,solidworks第一次用还不熟练,找不到这个命令……

网友A:
添加螺纹注释,扫描出来的螺纹只是看起来更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螺纹注释,扫描出来的螺纹只是看起来更形象

有人告诉我 用这个命令  你看一下 这个画出来是可以的吗

网友(点评):
线设置螺旋线吧,在出草图把螺纹槽形状画出来后,在用扫描切除,路径就是那螺旋线。

网友(点评):
这样做出来的是比较形象的螺纹外观,但是标注不出来,要用注释来标注

网友:
上面说的都可以用,只是一个在工程图标注时会方便一点,一个看着形象一点

网友:
除非你想做螺纹的有限元分析,把螺纹做逼真;否则就老老实实用装饰螺纹线

网友:
楼上的大侠,如果真要逼真的话,螺母还好说,螺栓你得收刀吧,不能名义长度一到说停就停啊,还是用装饰螺纹线吧,否则占内存,还没必要,除非要做受力分析。

网友:
标准工具栏上插入栏——注解——装饰螺纹线都可以添加的:要是直接画出螺纹孔就用异形孔导向命令就可以了,选项中勾选上带螺纹线标注显示就行~

网友(2018-06-30):
直接用异形孔命令画就行,里面可以直接加螺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