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管和铁皮瓦之间怎么密封

楼主(2014-11-06):
各位大侠好:

        在下搞了个废气洗涤塔,客户厂房是铁皮的,从房顶出一根PP管,直径1200mm,把客户的铁皮顶挖了个洞,怎么密封不漏水?

我的想法 1:用玻璃胶粘;2:糊水泥;3:做一个围堰。

感觉都不好,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装潢用的一种像黄色泡沫一样的胶,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不了解,也是过来看看的.

网友:
在铁皮上焊接一个圆筒,把胶皮套在圆筒上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铁皮太薄了,搞建筑用的那种蓝色的,怕一点就穿。

网友B:
铁皮?  什么样的 是瓦楞的还是? 有没有坡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潢用的一种像黄色泡沫一样的胶,不知道叫什么

发泡胶,装修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潢用的一种像黄色泡沫一样的胶,不知道叫什么

发泡胶是不行的,密封用的是结构胶或者玻璃胶
吊顶上用的就是这类。不过像楼主这个,至少要先用其他手段把PP管固定在铁皮上再用结构胶填缝比较靠谱

网友:
PP管不动的话用结构胶吧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在防顶上焊一个围拦,和pp管接触的边缘,用密封条围好圈,接头部分用密封胶处理好!如果不方便焊的话,是不是得去定做一个截面合适,直径相当的密封圈了!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那种瓦楞太薄了,一点就穿啊。

网友(点评):
那就直接用密封条围一圈,试试!

网友:
这个 开孔时 就要 留边 向上 翻  也就是有向上翻边, 然后打胶 .

网友C:
外面管应该放房顶上,房顶外面做凸边.
管顶做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皮?  什么样的 是瓦楞的还是? 有没有坡度?

有瓦楞,还有坡度,是经常看到的很薄的那种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管应该放房顶上,房顶外面做凸边.
管顶做伞

大侠好,那铁皮瓦楞太薄很容易就烧穿了。在PP管上做了伞,做的围筒焊工说焊不了,到瓦顶也不远了,打算把上面全给他再遮一下,下面再在管上焊个套管顺管接个六分的PVC排水。

网友B:
你这个PVC 是做什么的 排气  抽风 还是做什么 开放的  还是密闭的 就是从这里过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VC 是做什么的 排气  抽风 还是做什么 开放的  还是密闭的 就是从这里过一下 ?

抽气管上焊了个围兜接水,常开,排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