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悬臂使用可靠吗

楼主(2014-11-06):
如图,要夹紧一小工件,气缸只需夹紧,不用旋转,想用普通气缸,不知可靠性高不高,时间长了气缸会不会损坏?

网友A:
没有铰链直接压?

网友:
你的工件加工哪??

网友:
压板上面还要一个限位吧,不然压板不是跟着气缸往上升

网友:
这样直接用普通气缸时间长了就不好的

网友:
有专用的夹紧装置,根据你图上的受力气缸活塞密封容易磨损,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式的气缸,如果是带导杆的气缸,气缸本身可以承受一定的偏力矩,计算一下就可以。
即使力矩合适也不推荐用这种结构,最好是普通气缸+导向的结构,使导向轴承受弯力矩。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还有一种专门用来夹紧的摆动气缸,SMC有,看下!

网友(点评):
使用带导杆气缸也可以,但是夹紧执行部位要选用弹性材料,气缸力一般大于气缸所能承受的偏心负载。

网友(点评):
转角下压缸

网友:
普通气缸这么用肯定会影响寿命。非要用普通气缸,可以增加一套机构。
零件小,可以直接选用旋转夹紧气缸。

网友:
活塞杆受力不在轴线上,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遇到过,给你推荐SMC的CKZ系列,或者德克斯的V系列,这中气缸属于欧洲标准的一个种类,是汽车行业应用的,在德克斯叫做夹紧器,在SMC中叫强力夹紧气缸

网友:
兄弟,导向是导向,压紧是压紧,记得别搞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铰链直接压?

   铰链咋用?是杠杆的意思吗?

网友C:
悬臂使用对气缸内壁损伤很大的,气缸寿命肯定长不了。铰链形式的气缸能够满足你的要求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悬臂使用对气缸内壁损伤很大的,气缸寿命肯定长不了。铰链形式的气缸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刚刚选择图片不成功,补发一次

网友(点评):
你在当中加了根连杆,整个机构无法动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选择图片不成功,补发一次

这个铰链是跟气缸一体的还是后来自己加的啊??没见过这种气缸哎。。。

网友:
最好加导向结构,承受偏载力矩。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有这样的气缸的。杠杠夹紧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铰链是跟气缸一体的还是后来自己加的啊??没见过这种气缸哎。。。

也有卖的,自己做也很简单的啊

网友:
有一种杠杆气缸的,就是用来压工件的,你可以淘宝里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选择图片不成功,补发一次

只是我画的比例不对,我们自己给客户做夹具时就用过这种气缸,效果还挺好的

网友:
可以这样用的,但是要用专门的那种夹紧工件用的气缸。
我们这边经常用,没问题。

网友:
加一个导柱就可以。

网友:
从图上看你这个受力不是太合理,增加一个铰链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式的气缸,如果是带导杆的气缸,气缸本身可以承受一定的偏力矩,计算一下就可以。
即 ...

SMC的旋压气缸型号为MKA MKB
不需要旋压的话,可以使用FESTO的导杆气缸DFM,或者普通气缸+直线轴承

网友:
能不能对称设计加一个气缸

网友:
难得的好资料,谢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