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装工装,这个工装是否合理,此工装全部焊接而成

楼主(2014-11-06):
问一下,这个工装是否合理,此工装全部焊接而成,用以吊起工件大概1吨左右,工装中,工装中H型钢为125x125,轴是直径为45圆钢。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怎么装夹工件,示意图看不明白

网友:
直径为6的圆柱销都能吊一吨的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装夹工件,示意图看不明白

轴的端部插入吊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的端部插入吊孔

为什么要用H型钢,直接20厚的钢板不好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H型钢,直接20厚的钢板不好些吗

强度够吗,两面都要焊接,我问题是轴端部插入吊孔只有30mm,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度够吗,两面都要焊接,我问题是轴端部插入吊孔只有30mm,会不会出问题

上面3块吊装板可以长点加筋板,总感觉H型板不太行(个人观点)
如果工件中间的开档距离是固定的,那30可以,如果会炸开,那就轴端加长打孔,插销子限位
PS,你那工件是U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3块吊装板可以长点加筋板,总感觉H型板不太行(个人观点)
如果工件中间的开档距离是固定的,那30可 ...

我这工装只是吊着工件的下部,上部还有一个。嗯,我大致懂了,我H型钢中还有加强筋没画,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度够吗,两面都要焊接,我问题是轴端部插入吊孔只有30mm,会不会出问题

你担心30MM,还不如担心螺栓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担心30MM,还不如担心螺栓强度。

我后面改了,60直径应该行了吧

网友:
如何吊起工件,看不大明白

网友C:
可以看看材料力学,材料的受力和截面惯性矩都可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材料力学,材料的受力和截面惯性矩都可以算的。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