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比例后,剖面线的方向变了,为何

楼主(2014-11-06):
这是一个装配体剖开后的图,默认材质剖面线

  这是不使用材质剖面线,设定比例后的图,

问题是更改比例后,剖面线的方向变了,不知道为什么。用的是10版,不知道其它版本是不是这样
虽然可以更改角度,但是一旦在大型装配体中,剖面过多时,这样修改会比较费时,有没其它的方法在更改比例后保持剖面线的方向也不变呢?

补充内容 (2014-11-6 20:23):
solidworks问题,图中二个零件组成一个装配体,同时被剖切后的剖面线

网友:
从未遇到此种情况,改比例就是改比例,角度是不会变的,所以楼主的问题就是楼主的问题,无法在其它机器上复制,因为每个人的机器情况不一样。

网友(点评):
哦,原来你们都没有啊

网友:
不清楚,等过来人。

网友:
08版,没出现,是不是样例变了。

网友(点评):
是solidworks里面,不是CAD

楼主:
这问题难道都是更改剖面线的角度的吗? 哎

网友:
楼主洗洗手,再试试呢

网友(点评):
烧香都没用还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