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案可以增大扭矩吗?

楼主(2014-11-06):
现需要以150nm的扭矩测一杆寿命,但是只有75nm的扭力扳手。有什么方案可以增大扭矩吗?

谢谢。

网友:
  这问题以前有人问过了吧。

网友A:
扭矩和功率成正比的转矩和速度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和功率成正比的转矩和速度成反比

是用扭力扳手测扭矩,哪有速度和功率啊

网友(点评):
扭力哪里来的,你考虑下这问题就应该知道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接杆。

加接杆怕扳手爆掉啊,扳手最大是75nm的

网友(点评):
接杆加前面,加后面你咋知道是100NM力。

网友(点评):
呵呵,有明白人的!

网友:
两个扳手套一起,

网友:
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会把地球翘起来。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呢---杠杆足够长!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扭力大点的扳手,哈哈。

网友:
做个1:2的齿轮(硬齿面),
不过对扭矩会有点影响

网友:
定值扳手加接杆后施加的扭矩是多少?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