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质合金表面需要达到58HRC以上的硬度,怎样处理?

楼主(2014-11-06):
如题,因为特殊情况,需要使用密度在5千克/立方分米以下的轻质合金,但又要求表面硬度达到58HRC以上,可行吗,怎样进行热处理或者表面涂覆?期待大神解答。。。
) E/ F3 O! y! aPS:原来的材料是45钢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你敢说你什么活不?

网友(点评):
是不是航空件?

网友:
您应该将综合工况说清楚,比附复合材料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铝合金可以做硬氧化的,

楼主:
纺织机械上的一根细长轴,当然强度和刚度也要保证的,表面有滚花,拉扯棉花的,复合材料恐怕不行吧,铝合金做硬氧化?算了吧,今天刚查过,恐怕连20HRC都达不到

网友:
铝合金化学镀,耐磨性不会有问题,强度自己考虑

网友:
我的机器上经常要用到铝合金滚筒,有耐磨要求时都是做表面硬质阳极化处理的,处理后常规表面硬度达到HV700,可以达到美工刀片划不伤的效果,不知楼主的HRC20是哪里查的?

网友(点评):
真的啊,我是网上搜了一下7075氧化处理后的硬度,有一个说的是可以达到180多HB,我一查手册,发现折算成HRC还不到20,看来我道行太浅了,哈哈

网友(2014-12-11):
可以用铝合金微弧氧化,可以到1200HV,就怕铝合金本身强度不够

网友(2016-11-30):
只能说可以适当的提高硬度,采用深滚压工艺

网友(2017-02-13):
PVD涂层啊。。硬度没问题。就是成本,抗不抗得住。。

网友:
你好,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目前也在帮一个齿轮厂做高铁减重这块的试验,就是以前是用铁件,现在用铝件,初试表面硬度方面已通过。

网友:
你好,我们之前在铝棍表面制备过碳化钨涂层。其表面涂层硬度可达HRC75以上,最高表面光洁度可达Ra0.01。您可以借鉴一下我们的工艺。如我不在线您可以致电13683581266,可以更详细的交流。

网友(2017-06-19):
都是高人

网友(2017-07-28):
引用 楼主:
纺织机械上的一根细长轴,当然强度和刚度也要保证的,表面有滚花,拉扯棉花的,复合材料恐怕不行吧,铝合金 ...

硬氧化可以HRC40多,但硬层只有0.0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