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精度要求 3级精度, IT6~IT7公差等级"这句话矛盾吗?

楼主(2014-11-06):
一个零件,"精度要求 3级精度, IT6~IT7公差等级"这句话矛盾吗?

3级精度泛指什么?

网友:
3级精度?什么意思?不是IT3?还是形位和尺寸?

网友:
说这个话的,完全没有逻辑性,听这些的家伙,因为现在都没有什么基础知识了,所以也完全听不懂他说什么,

距离说,一个齿轮,3级的,但齿坯是IT6的,

还有一些精密研磨的器件,初始精度是IT6的,精加工以后,成为3级精度,

网友(点评):
是说3级的齿轮齿形齿向精度,IT6是说齿坯的尺寸精度和形状精度?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不过大侠能否说的明白些呢?我没搞明白,我个人觉得一个加工好的零件,公差等级为IT6~IT7,精度就不能到3级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点评):
回下面两位。要这么理解,精度包含很多内容,尺寸公差只是一方面。看看齿轮或者螺纹紧固件的精度等级分类,就懂了

网友(点评):
大学里应该都学过《互换性与精度设计》。学透了的话,应该不至于有这种疑问的。出来工作,要正儿八经画图的,应该会温习一下学过的东西再翻些规范啊,要不然怎么画图....8爷,您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和公差等级分开理解。利用公差等级控制尺寸范围达到所需精度要求。精度等级可能是另外个分类方法或者有 ...

一个零件的精度有尺寸精度、形状精度、位置精度,既然形状和位置公差都是IT6~IT7,那么整个零件怎么可能还是3级精度?

网友(点评):
我上学用的是高教版《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李柱编。大多数教材都类似,你肯定没仔细学。再好好看看书。

网友B:
M10的粗牙螺纹,大径公差4级精度,公差范围0.15mm,而10mm的线性公差4级精度,公差范围是0.004mm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零件的精度有尺寸精度、形状精度、位置精度,既然形状和位置公差都是IT6~IT7,那么整个零件怎么可能还 ...

不太明白,再好好去看看书,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0的粗牙螺纹,大径公差4级精度,公差范围0.15mm,而10mm的线性公差4级精度,公差范围是0.004mm

现在说的是任何一个加工零件,不是螺钉,轴承,丝杠这些标准件

网友(2017-01-17):
公差等级:  确定尺寸精确程度的等级称为公差等级,国标规定分为20个等级,从IT01、IT00、IT1、IT2~IT18, 数字越小,公差等级(加工精度)越高,尺寸允许的变动范围(公差数值)越小,加工难度越大。

公差等级越高,精度等级越高。

加工精度是加工后零件表面的实际尺寸、形状、位置三种几何参数与图纸要求的理想几何参数的符合程度。加工精度用公差等级衡量,等级值越小,其精度越高。加工精度高,就是加工误差小。

网友:
说实话 你这话本来我是看不明白的!后来看 上面的解释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个零件的公差等级是 6~7  但是制造出来也有3 6 9等之分这就是零件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零件的精度有尺寸精度、形状精度、位置精度,既然形状和位置公差都是IT6~IT7,那么整个零件怎么可能还 ...

具体这句话的意思,我不太懂,但是楼上可能是想说,公差等级和精度等级是两个概念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书再提问

网友(2018-08-16):
说这话的人应该有65~70岁了吧!应该是学的老标准(苏联标准)再用新标准说明。

网友(2023-03-22):
不明白,看大神的解释也云里雾里,果然还是太菜,赶紧回去看看书,学习一下

网友:
云里雾里的,还是啥都没听懂。

网友:
发个图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