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发那科,正常加工时总出现z轴报警

楼主(2014-11-06):
一台发那科,正常加工时总出现z轴报警,报警401和报警449,我查了说明书没什么结果。机器出现报警后开关机重启就又好了,在开机干不几个活就又报警。检查了拖链里面的线也没什么问题,师傅们哪个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加工中心或车床,Z轴线路是固定的。449的话,你检查一下航空接头

师傅接头那没问题!!好像不是接头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伺服报警吧

网友B:
可能是驱动起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驱动起老化了

那要换台驱动器?就这一台发那科,真是头疼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好像是基准电源要没电吧?以前好像经历过。。。。

网友C:
报警是用手摸摸主轴看看是不是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警是用手摸摸主轴看看是不是过热

主轴挺灵敏的师傅,现在就是发那克系统无电压是怎么回事?刀架一直转,线是新换的,可以排除了吧,师傅说刀架电压是系统给的,现在好像是系统无电压???这个怎么说,请教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