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M500钢板加工

楼主(2014-11-06):
耐磨板,材料是舞钢的500.  刨铣加工结束了  可钻孔怎么也钻不动,合金钻,高钴钻都不行,进口钻头也没用。
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多大的孔?

网友:
不会吧,是钻床钻的吗?试试加工中心能行不

网友:
可能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表面硬化,对于耐磨板表现的更明显吧,改变一下钻头切削参数试试,比如减小横刃或无横刃,增大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