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2013的操作应用

楼主(2014-11-06):
小弟自学,刚刚骑在门槛上……立方体前视图,就是图中红十字旁边的孔,我想把圆心移到红十字上,该怎么操作?C:\Users\xianmoshuangxiu\Desktop\捕获.PNG

网友A:
修改该孔特征的草图,对其尺寸约束,如果没有完全定义可以直接拖其圆心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
与20几几没关系,这是solidworks的基本操作

网友:
网上有许多这类视频。

网友B:
找到该孔特征的坐标约束进行修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该孔特征的草图,对其尺寸约束,如果没有完全定义可以直接拖其圆心到你想要的位置。

具体的命令和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在设计树里找到该孔的特征,点右键选择编辑草图,或者将鼠标点击该特征待快捷图标出来后选择编辑草图,怎么修改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该孔特征的坐标约束进行修改调整。

具体的命令和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命令和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xie谢谢指导,搞好了。自己摸索,以后还少不了了麻烦大家指点

网友:
修改孔的草图特征,控制空的位置尺寸,使他和红线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