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改造,成本控制500-600

楼主(2014-11-07):
有没有哪位社友做过小型仪表车的改造的,就是X Y轴前进后退,不能用PRC,不能用触摸屏,工件不是固定的,成本尽量控制在500-600左右,广大的社友提提建议啊

网友A:
用两个汽缸,几个接近开关,几个继电器,嗯差不多了,5 6百基本是材料费

网友B:
  我见过纯机械的,就是没留意看;记不的太多的东西。气缸2个、缓冲器2个、接近开关2个、继电器4个、按钮3个、结构改下;LZ2轴进给需要多少力算过吗?
 我搞过个自动装夹,自动进给,PLC控制的,从工作台、机床开始到最后查不多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汽缸,几个接近开关,几个继电器,嗯差不多了,5 6百基本是材料费

我现在就在考虑是电机还是气缸,气缸的话好像不能控制近给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纯机械的,就是没留意看;记不的太多的东西。气缸2个、缓冲器2个、接近开关2个、继电器4个、按钮3个 ...

成本得控制在500左右才行

网友(点评):
你进给力多少,电机咋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在考虑是电机还是气缸,气缸的话好像不能控制近给的距离

仪表车限位不都是限位块顶一下的嘛,
还要看你车的什么产品,要看产品结构再定汽缸的工作方式,汽缸结构灵活性不好,但是成本低得很。
要是用电机,起码要步进电机,滚珠丝杠,最起码要用PLC控制,没2K弄不下来

网友(点评):
看产品才能那个定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算的是什么PLC 和步进 2K就搞定,太便宜了吧。

网友(点评):
...肯定是那种国产三流电机,二流PLC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成本得控制在500左右才行

这个还没算

网友(点评):
没算就要控制成本;没米非要烧饭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车限位不都是限位块顶一下的嘛,
还要看你车的什么产品,要看产品结构再定汽缸的工作方式,汽缸结构 ...

我在看看,实际上我也倾向于气缸

网友(点评):
气缸会有个问题,我也是做过1次才发现这问题;要求不高的话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进刀速度和力上会出问题啊,所以还是要看你做什么产品的,不提技术要求大家也没法帮,形状啊,粗糙度啊,产量,精度什么的,

网友(点评):
产品要求不高,就是有好几种产品,如果用气缸的话不就只能固定做一种了吗

网友(点评):
车出个凸台,中间钻个孔

网友:
汽缸+绶冲器+机械限位,这是定位所需
汽缸上加两个感应器,带两个继电器……
基本上可以完成快速定位,进给加工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