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剖才可以得到这个视图

楼主(2014-11-07):
异型螺母
能得到该视图不。。
这个没有想出来悲剧了

网友:
这个不是半剖视图吗?

网友:
很容易啊

网友:
画两条线,或者画个方块给定深度

网友(点评):
断开的剖视图,只能是样条曲线,中间没办法是直线。。

网友:
先画出你所需剖切轮廓,在视图布局里选择“断开的剖视图”,输入剖切深度,确定后即可得到该视图

网友(点评):
断开的剖视图,只能是样条曲线,中间没办法是直线。。.

网友(点评):
刚才修改了一下,先画矩形轮廓,再点断开的剖视图

网友(点评):
我操作有问题,导致点那个断开的剖视图没效果。谢了

网友A:
半剖后,右键中间的实线隐藏掉

选了局部剖,在草图栏选其他线条,就可以得到直线或者圆什么的形状剖面

网友(点评):
为啥我的局部剖都是生成新视图,不能在原视图上按深度剖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剖后,右键中间的实线隐藏掉

选了局部剖,在草图栏选其他线条,就可以得到直线或者圆什么的形状剖面

试过了,可以。谢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点评):
你学会的哪里,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够深度啊,,,,,

网友(点评):
为啥一定要深呢,有问题就问呗。。。操作不规范,导致没弄出来。。

网友:
画框,选定要剖的区域,在选择剖的深度就OK

网友:
工程图,在要剖的视图上画个长方形,然后点击视图布局中的断开的剖视图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效果了

网友:
第一步,画矩形,把要剖的那部分圈起来

第二步,用断开的剖视图图,剖切深度使用参考物,所以再拖出一个左视图来,用来确定剖切深度

第三步,断开的剖视图建立后,隐藏中间的剖切线

第四步,建立中心线,并将多余的视图删掉

网友(点评):
搞定了,谢了。

网友:
我只能说孩子多看看SW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