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画螺纹

楼主(2014-11-07):
用SW2012画螺纹,能用组合曲线吗,为什么我用组合曲线收尾总是出问题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把螺纹画出来,话螺旋装饰线,表示成螺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需要把螺纹画出来,话螺旋装饰线,表示成螺纹就行了

只是想练练手,刚学这个

网友:
贴图才知道你什么情况

网友:
细节要出来好

网友:
画螺纹真的没有必要】
图纸最后肯定会细化的

网友:
SW的螺纹生成没有UG方便

网友:
1.
2.        新建零件,点“拉伸”——“草绘”,点任意平面,草绘一个正六边形,对边16mm。确定。

3.        拉伸为实体,厚度设为6mm。确定。得到一个六棱柱。

4.        同样的方法,在六棱柱的一个端面上拉伸一个直径为10mm,长为50mm的圆柱。确定。

5.        点“插入”——“曲线”——“螺旋线”。

6.        选中圆柱的端面,草绘一个直径为10mm的圆,确定。设置螺旋线的螺距为1.5mm,圈数为20,方向向上。

7.        在过圆柱中心轴的任意平面上(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创建)草绘如图所示的三角形(此为螺纹接口)。

8.        点“切除-扫描”,选小三角型为轮廓,螺旋线为路径,确定。

9.        得到实体螺纹。

10.        点“旋转-切除”,点过圆柱中心轴的任意平面(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创建),然后草绘中心线以及如图所示的轮廓线。确定。

11.        得到螺栓模型。

12.        效果图
 步骤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