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连接为什么不传递弯矩?

楼主(2014-11-07):
柔性连接问什么不传递弯矩?

网友:
硬不起来

网友:
  柔而不刚,刚柔合计;

网友:
不能传递力偶矩啊。

网友(点评):
成麻花了,哈哈

网友A:
反问楼主,什么叫弯矩。
构件在承受弯曲载荷时产生的一种内力,内力对形心的力偶矩就叫XX截面上的弯矩,
什么叫变形,构件在外力作用下尺寸和形状发生改变,就叫变形;
抵抗这种变形,就会产生内力。柔性连接不抵抗这种弯曲载荷,顺应外力,就不会产生弯矩。
以上全是废话,因为楼主的问题根本没有边界条件,所以怎么回答,在不同的边界条件下,既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问楼主,什么叫弯矩。
构件在承受弯曲载荷时产生的一种内力,内力对形心的力偶矩就叫XX截面上的弯矩,
 ...

说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