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零件是否有标准件购买

楼主(2014-11-07):
现需要设计一个简单夹具,如图所示,采用两个V型块定位,由于工件的长度有很多种,跨距很大,V型块需要移动,固采用导向键导向,不知道导向键时候可以购买?

网友A:
用滑轨吧

网友B:
可定制,也可买标准件,加工平键的地方都有卖,一般为冷拉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滑轨吧

是直线导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定制,也可买标准件,加工平键的地方都有卖,一般为冷拉加工

好像导向平键的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直线度上是差了些,可校直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导向平键的精度不高

我这个有精度要求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导轨。。。尺寸多少?

网友:
根据精度要求选择直线轴承就行了,别纠结了,精度不同,价格相差很多,普通的也就几十块钱,比自己加工省钱多了,还好用

网友D:
你可以买个直线导轨

网友:
如果想实现距离自动控制可以用电缸或者模组

网友:
需要这些可以联系我
235592908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导轨。。。尺寸多少?

只用导轨不用滑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买个直线导轨

只用导轨不用滑块可以吗?记得导轨跟滑块是配合使用的.我这个不需要用到滑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用导轨不用滑块可以吗?记得导轨跟滑块是配合使用的.我这个不需要用到滑块,

理论上是可以
为什么不用滑块
直接把你的定位块所在滑块上很方便,移动也方便
要不给个Q私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
为什么不用滑块
直接把你的定位块所在滑块上很方便,移动也方便

30727169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滑轨吧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导轨。。。尺寸多少?

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不是,。。。尺寸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用滑块,V形块直接镶在滑块上就行。

网友(点评):
我就是不想用滑块

网友E:
买个导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导轨就是了

导轨把滑块拿掉可以用吧

网友:
直接导轨就好了吧 价格有低有高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把滑块拿掉可以用吧

如果你想滑动肯定是不能的

网友:
买最便宜的直线导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