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常用的vc值

楼主(2014-11-07):
vc=派dn/1000我们都知道这个公式,但是谁知道vc值是多少呢

网友:
呵呵,无聊,跟你聊聊这公式,3.14d是算圆周长C的,再乘n就是一分钟走了n圈走的距离nC,那为什么要除1000呢,因为直径d的单位一般是毫米,而速度的单位是米/分钟,所以要除1000把毫米换成米表示

网友(点评):
哦,对了你是需要常用的值,买刀的时候刀盒上面都有参考值的。不同材料不同型号不同厂家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点评):
哦,对了你是需要常用的值,买刀的时候刀盒上面都有参考值的。不同材料不同型号不同厂家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
查机械加工设计手册

网友:
好像一般刀片上会出现这个值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问实际生产中转速是多少?

网友A:
     楼主是问切削速度是怎么来的吧?主要是根据被加工的材料来确定。比如以精密机床加工为例,铝不低于150,普通碳钢不低于100,铸铁不低于80,不锈钢合金钢不低于70。机床不行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问切削速度是怎么来的吧?主要是根据被加工的材料来确定。比如以精密机床加工为例,铝不低于150 ...

钢一般66-150 铝合金250-300

网友(点评):
搞这么快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一般66-150 铝合金250-300

看刀具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