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剖视图中不同的部分的剖面线显示不同

楼主(2014-11-07):
由于是一个组合部件,但是SW中剖视图显示的剖面线是相同的,怎样修改成不同的,谢了大神们!!

网友:
你这2个零件作为1个子装配体吧?删掉其中一个零件的自动剖面线,再手工添加剖面线。

网友:
点击要修改的剖面线,然后把“材质剖面线”选项去掉,这样就可以手动修改了

网友A:
如图中所示,勾选自动打剖面线,方向自动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中所示,勾选自动打剖面线,方向自动相反

谢谢“寂静天花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