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打不到底

楼主(2014-11-07):
请问各位大神,螺栓打不到底怎么个原因?现在螺栓没有问题  螺纹好  尺寸也合格

网友:
中间有什么干涉了?

网友:
上个图啊,不然谁清楚

网友:
有无毛刺?具体尺寸是多少?

网友:
螺纹深度,螺距是否正确?螺栓没有问题,那就好好检查下螺孔

网友:
螺纹孔里有垃圾。

网友:
螺孔底收尾不好,导致积屑

网友:
可能有毛刺的原因。

网友:
螺栓太长了,螺纹孔攻出的螺纹不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