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合适机械

楼主(2014-11-07):
将面条装的产品,制成如下图的成品

网友:
面条还有这种装法?整的揉成一个面球

网友(点评):
广东那边很多。

网友:
不是面条吧   好像是玉米  或者 大米膨化后 缠绕出来的

网友:
见过人家做蛋糕吗?裱花的形式可以做你这个。

网友:
是不是跟方便面差不多啊

网友:
楼主,成品的尺寸,生产速度要求?

网友:
面条是挤出的,还是轧出的?

网友:
请问如果放置时间较长,再吃的时候还能取开吗?

网友:
应该是食品机械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