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数控机床应用最多的数控系统是什么

楼主(2014-11-07):
我们知道数控系统最多采用西门子或者法拉克等系统,有国产的吗?最好的是哪家?

网友:
国产较多的是KND和广州数控

网友:
这两家数控厂商在国内也是比较有名的。还有就是华中数控了教育中用的多。

网友:
经济数控车多广数,经济数控铣法那克。

网友:
我能说一句蓝天数控吗?会被喷吗?

网友:
这个要多查找一下才知道

网友:
西门子、法兰克和三菱都是用的比较多,国产的貌似广数用的比较多

网友:
我们厂内斗山的设备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