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钢轴镀硬铬后会在短时间内生锈吗?

楼主(2014-11-07):
采购的镀铬光轴,抹去防锈油后放在车间一周就发现有锈迹了
有这么快吗?
然后请问下有经验的人,直线光轴平常如何保养以防止生锈

网友A:
那就是没有镀层,这东西我仓库里,放那几年都没摸过油,只有切割面会生锈,整体镀层的地方,生锈,说明就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在放置的时候,有把防锈油全擦除吗?

网友(点评):
根本不擦

网友:
确切的说根本不需要保养

网友:
镀铬一般都不会生锈的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没有镀层,这东西我仓库里,放那几年都没摸过油,只有切割面会生锈,整体镀层的地方,生锈,说明就有 ...

确实如此;楼主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猜测是材料不好。

网友(点评):
采购的THK的光轴,产品说明书上写有一层薄铬,擦去产品上面的防锈油后,过一周就生锈了,是否对使用环境也有要求

网友:
电镀层质量问题,还没有见过完好的镀铬层表面生锈的

网友(2019-03-11):
八成电镀层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DB的THK?

网友:
镀层较薄,和疏松就会这样。再加上环境中有酸等。

网友:
一般镀硬铬的镀层足够厚,不会生锈,装饰铬质量不好

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