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一个土字形的铝型材架子

楼主(2014-11-07):
如下图,
工作件:焊一个土字形的铝型材架,外围尺寸750×840
辅助件:铣出槽的铁板,背面有角钢加强,快速夹压住型材
目的:尽最大可能保证铝形材架的平整度

问题:
1.如下的焊接次序有必要吗?
压住,立面点焊,平面点焊,型材翻个面,压住,平面点焊,再立面满焊,平面满焊,翻个面,平面满焊
2.能否提供其它的辅助方法?

网友:
下面用槽钢吧,另外,焊接后再铣平面和槽

网友(点评):
嗯,角钢与铁板是线接触,槽钢与铁板不是面接触了,这种不受外力的状况下,角钢应该没事了吧。 那个肯定是先焊再铣

网友:
有必要 焊接都是先点焊 然后满焊 满焊容易变形 焊其他部位尺寸有变化

网友:
你说的气缸是用在这儿吗?是,那就好办。

网友(点评):
这个上面是放玻璃的,作工作台面用。玻璃胶铝饼,二头螺栓固定在型材架上。

网友(点评):
铝型材的槽精度很好的,可以当位置定位用。

网友:
可以不用焊接,用角码固定即可。

网友(点评):
可以换个思路

网友(点评):
这个架子是当工作台面用的,并且是运动的,怕长期抖动下来,会不会散架了,并且在工作状况下,紧螺丝很不方便的。

网友A:
赞同5楼的观点,我们公司用过这种型材,就是靠角码栓接的,也挺方便的,感觉型材不规则,焊接方法也不太好

网友(点评):
谢谢,贵公司在用的时候,型材架子是静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5楼的观点,我们公司用过这种型材,就是靠角码栓接的,也挺方便的,感觉型材不规则,焊接方法也不太好

额,用在特种车上的,当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