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普通加工方法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4-11-07):
RT 数量3只 图纸大概如下, 各位大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做好?  普通设备
总长忘记标了是11.5  材料的话没要求不管什么材料都可以,什么用的技术部没说我也不是很清楚,零件的话就是中间是2.4的圆 两头一头1.8一头1.7 然后都有1个大的孔

网友:
尺寸和公差都乘以十估计普通设备能做到。

网友(点评):
都乘10的话就不会来这里问啦

网友:
图纸看着确实有点别扭

网友A:
仔细看了半天   好像是看明白了    还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不对

这个东西如果孔放长点   找个钳工应该能做

网友(点评):
孔防长点是什么意思呢? 总长忘记标了是 11.5

网友:
太简单了 如果是3毫米的 我送你几个  2.4的懒得去给你找材料了

网友:
两三件有点难度是因为量少没人愿意干,不然还是好干的,果断外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半天   好像是看明白了    还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不对

这个东西如果孔放长点   找个钳工应该 ...

你的孔都是 直角底孔  真的不好做啊  ,要是类似这样的孔才行啊
你现在的孔  也只好找神仙了

网友(点评):
他给我的图也就是草图一样 不用直角也没事的 我用普车车了一半了 另一头不知道怎么夹好- -

网友(点评):
这种小件只能找小车床搞,大的不行,如果批量大就最好找自动车的!

网友:
图忘发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还带螺纹哦!估计搞出3个要半天时间了!

网友:
可以做,不过成本要超点

网友:
找个做自动车床的,多给点加工费

网友:
同12楼 可以做 不过成本要高了

网友:
制图功夫下的不深,有待加强。这零件小不说,还带公差

网友:
可以用自动车床

网友:
长度不知道啊

网友:
这很简单吧,直接普车就ok啦

网友:
这图纸画得真是有点呵呵!数量3件的话找台普车,车完留点余量,挫刀,砂皮慢慢修吧

网友(点评):
一边车好了,现在难点在掉头了不好夹

网友(点评):
做个小套子,大小适合卡盘夹持,弄成弹簧夹头的形式,

网友:
单位是cm么

网友:
黄铜件数量少我给你作,我有个实验室用的小车床,可以作公差要求不高的小零件!QQ:365096763,加我下!
但你这个还有螺纹?我没这么小的锥子啊!

网友B:
简单,量少的话数车就能搞,类似零件钛合金材料的,我朋友都经常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量少的话数车就能搞,类似零件钛合金材料的,我朋友都经常车。

总共才3件要掉头车,难道专门做个治具?

网友(2014-12-07):
这图看着有点窝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才3件要掉头车,难道专门做个治具?

原材料搞稍微长些,先车一端跟中间,反过来夹中间不行吗?不需要治具

网友(点评):
关键是得调正 反过来直接夹中间不同心啊

网友:
量太少,没人会干的,对材料没要求的的话可以用3D打印做

网友:
做容易,做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都是 直角底孔  真的不好做啊  ,要是类似这样的孔才行啊
你现在的孔  也只好找神仙了

调头可用钻夹头夹

网友:
可以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