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保养计划

楼主(2014-11-07):
跪求 设备保养计划   很很急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还要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发帖??

刚做   有点头大   请指教

网友A:
网上很多模板,根据实际需要来,实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模板,根据实际需要来,实用第一

网上的也看了很多  感觉不行  所以才 求助的

网友B:
  原来么有的吗?那就翻说明书去,说明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么有的吗?那就翻说明书去,说明书上都有。

说明书 正在看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整理  就是有十几台机床呢  想统一整理 不知道怎么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 正在看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整理  就是有十几台机床呢  想统一整理 不知道怎么去做

  说明书上不是有保养时间和项目吗?把他们分类整理,就是了。

网友C:
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备

车床 铣床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备

对于普通车床铣床无外乎机械传动和几何精度的维护最多再加个润滑和表面清洁啥的。数控的点就相对多了,还要检查电器柜

网友:
网上很多模板啊,也没有固定格式,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