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纸筒自动落料

楼主(2014-11-07):
现有一输送线,要将载具上的纸筒拨下来,之前做一组以链轮为中心的偏心刮片,可以刮下来,但会把纸筒刮伤
现在想改为气爪抓下来,但成本高了点,大家有没做过类似的落料机构???
纸筒尺寸Φ40*Φ37*100
附图:

网友A:
把输送链上固定纸筒的治具改成弹簧涨套式,经过落料口处且纸筒垂直向下时,用一挡块触动弹簧涨套,使其收缩,纸筒自动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输送链上固定纸筒的治具改成弹簧涨套式,经过落料口处且纸筒垂直向下时,用一挡块触动弹簧涨套,使其收缩 ...

忘了把载具内部结构显示出来,载具里面装了两个轴承需要旋转,轴向受力。

网友(点评):
这样就有点复杂了,再想想

网友B:
在下方水平运动区头向下时卸载可以吗?如果允许,试一下,用两表面包胶的辊子留合适间距,给以合适夹角迎向纸筒来的方向,可以拔下纸筒,就不画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方水平运动区头向下时卸载可以吗?如果允许,试一下,用两表面包胶的辊子留合适间距,给以合适夹角迎向 ...

不好意思,这个又忘了介绍了,表面有一张标签绕了纸筒一周再用透明胶封的口,这样做的话除了会把标签弄脏还有可能把标签脱下来……谢谢关注!

网友:
可以在二楼结构上改进,将回转结构放在矩形支座内,尺寸可适当加大以满足轴承位置,把输送链上固定纸筒的治具改成弹簧涨套式,经过落料口处且纸筒垂直向下时,用一挡块触动弹簧涨套,使其收缩,纸筒自动落。

网友(点评):
目前考虑的改进方式以不更换载具为前提,因为整条输送线的载具都更换的话成本太高了!下一台机器考虑用你这个方案!谢谢关注!

网友:
不想用气抓,可以把你的气抓改成弹簧结构,气缸推出硬塞进去,回来再用联动结构打开弹簧。这样怕你的筒子有点疼!

网友(点评):
壁厚才1.5mm,硬塞的话筒子可能会变形 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主很强大,这是什么软件做的,S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