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钻石YT15容易崩。

楼主(2014-11-07):
从湖南总经销那里进了一批YT15,焊好以后,使用的过程中容易崩掉,有时候一崩就是一大块。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排除法一个一个检查,如果都没问题,最后再去怀疑产品是否有问题

网友B:
这种刀具以前一直使用,很不错,楼主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焊接时温度过高或者是没有保温造成的。这种刀头焊出来后表面应淡黄色或蓝白色为佳,如果颜色变深为灰色或者黑色,一般不是假货就是焊接温度过高了

网友:
焊接温度,和焊后保温都很重要

网友:
2楼正解,,,,,,支持

网友:
百度文库找到的关于“硬质合金与钢的焊接”

网友:
     刀片材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一个一个检查,如果都没问题,最后再去怀疑产品是否有问题

焊后没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刀具以前一直使用,很不错,楼主所说的情况可能是焊接时温度过高或者是没有保温造成的。这种刀头焊出来 ...

焊后没保温,。

网友:
什么个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