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到减速机,电机一个输入转矩,减速机一个输出扭矩,怎么确定输出轴的扭矩?

楼主(2014-11-08):
电机接到减速机,电机一个输入转矩,减速机一个输出扭矩,怎么确定输出轴的扭矩大小呢?小白

网友A:
打个比方,电机4级,转速1500rpm,假设电机输出转矩2000N.m,减速机的传动比2,那么减速机输出转矩就是4000N.m,主轴与减速机的输出轴连接,即主轴的转矩也是4000N.m。
其公式就是T=9550*P/n,功率不变,扭矩与转速成反比。

网友(点评):
请问是多大的电机?

网友(点评):
请问是多大的电机?

网友(点评):
是300多KW的电机。够大的。

网友(点评):
大侠见笑了,我就是打个比方,300kw也不算太大,我们设计过的设备最大有580k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方,电机4级,转速1500rpm,假设电机输出转矩2000N.m,减速机的传动比2,那么减速机输出转矩就是4000 ...

还有减速器的效率没考虑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减速器的效率没考虑进去呢

恩,是的,公式是理论计算。实际应用中存在效率和安全系数的问题。
相比较其他传动方式,齿轮传动效率很高,可达0.99;
减速机选和电机选型时,都会根据工况选取相应安全系数,都有一定的富余;
因此,常规设备,不需要考虑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