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后加工变形问题

楼主(2014-11-08):
200*200*15厚的45#钢板,平面磨加工后,钢板的中间加工个150*150 2个深的槽 请问加工后是否变形,我这零件是胎具。是否有其他的加工工艺,谢谢。

楼主:
150*150*2 是上铣床加工的。

网友:
槽多深啊,不深的话应该不会变形,对了,你的材料是什么钢啊,45号应该不会有大的形变

楼主:
150*150 2个深

网友A:
先铣后磨,磨时把工件放在吸盘上成自由状态,查看工件与吸盘是否有缝隙,如有缝隙就用纸和铜皮或纸之类的东西垫(注意:些前一定要找二个被加工面那个面更平一点就先用那个面)垫好后就吸住磨,见平就行,松开工件再磨另一面。记住不要一次性磨完,找缝隙反复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铣后磨,磨时把工件放在吸盘上成自由状态,查看工件与吸盘是否有缝隙,如有缝隙就用纸和铜皮或纸之类的东 ...

先铣后磨 150*150 2个深的深度不准啊

网友(点评):
铣削时把磨的量放进去,换句话说就是用磨控制深度。

网友:
5楼说得对,先加工槽,再磨平面

网友:
先铣后磨,把深度2mm的槽留出磨削余量0.3mm左右即可。

网友:
你的胎具2mm深槽是自由公差吗?
楼上说的对,先铣槽后加工面。胎具要求严格的话,建议粗铣面,精磨面留余量,数控铣槽,铣槽的时候考虑上序留量,精磨两面。磨的时候多翻几次面,多垫多量。最后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加一道研磨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