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内槽怎么做成本最低,批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1-08):
此内槽怎么做成本最低,批量

网友:
我只能想到插床分批插

网友(点评):
表示能插吗?连个退刀槽都没。

网友(点评):
没有图纸,单从图片上来看,谁也说不清

网友:
      必须要标上尺寸,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的眼睛不好,还要他这个没有参照物,怎么可以知道尺寸。

网友:
我感觉用插床实惠

网友(点评):
不知道老鹰这分值是怎么给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大批量生产,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一般考虑铸造或锻造,成本会很大程度的降低

网友:
没有退刀槽?

网友:
没有尺寸精度不好说啊

网友:
有位置度的,怎么保证?

网友:
这个是航空连接器做的很普通的型号,MIL-38999系列及衍生系列,国内做航空连接器的厂家都会做,
国内的工艺不先进,但成本还好,效率低,工序多;国外是一次出成品。

网友:
做2把阶梯成型插刀分2次粗成型,再做一把精成型插刀负责最终成型。这样效率会高。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这类产品我们的工艺跟国内不一样,
用MAZAK或者DMG的带摆轴的双主轴机床+送料机,一次出成品,24小时无人值守;
这个产品耗时间主要在1、插槽(专用刀具1分钟内完成所有的槽);
2、多头T形螺纹,
标准的38999加工一个在5分钟,机器稼动率达到90%以上,你认为效率高不高?

网友:
没有图纸,不知道精度如何,材料如何,否则开模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