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变形量控制

楼主(2014-11-08):
实线是一零件截面形状,长度5400,用直径56的园棒加工,出现问题是弯曲变形,自由状态玄高9.5mm,判定不合格,坯料是采用拉拔工艺。现要重新制作,设想坯料加大直径,减小零件变形的措施是在去除多余材料后零件直线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想得到的答案:1.坯料直径?2.偏心量?这样的工艺应该前人有过。

网友:
没做过,不过出一招,你门不用圆柱料,用板料可以不?龙门铣,粗铣板料完,焖火,去应力,在铣刀分割

网友(点评):
材料特殊,使用场合特别,不记成本。

网友:
歪个楼
弦高 9.5mm ,长度 5400  翘曲量1.76/m  千分之2都不到,这变形量不算大了。

能否用矫直手段返工,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去矫直,
即在弦高内侧给加热,弦高外侧不温升。加热温度低于钢材变色温度。

网友(点评):
材料主体是紫铜,含Cr。

网友(点评):
简略查了铬铜资料,推测是可以用热胀冷缩矫直,没试过不能肯定。内侧小区域急热后外侧吹气急冷,手工活。

网友(点评):
现在的情况:在热处理校直后,包容尺寸比零件尺寸大0.8,由于预先留了单边1mm的余量,再加工看看。

网友:
是在减少毛坯变形量情况下加工?加工完零件变形就小了?
加工完拿下来还不是要变形吗?
不知道是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
因为是棒料加工而成,棒料的半径不同位置,造成变形的应力不同。这种修改方式应该是尽量减少单边切削量的方式实现各个方向的应力相等从而减少变形。
但是因为是非对称形状,所以各个面的应力必然不同。理想状态下可以不考虑左右的变形,我的建议是至少选择保证上下面的切削深度一致的棒料直径。
如果需要仔细计算的话,请提供上下面的面积比。

网友(点评):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看来还是有办法,这次不用上有这个观念也行了。上下面的面积比应该反推吧。

网友(点评):
关键是轴向分子之间的“拉力”在立面间的分布。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是:如果用微积分的计算方法计算断面应力的话公式比较复杂,还得涉及到两个自由度。。。不如用计算切削掉部分的支撑力来确定,根据切削掉的体积计算其压缩或者拉伸强度(需要材料的抗拉强度和体积)

网友(点评):
形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用切掉部分的支撑力来分析只能是个大概约数。如果有时间可以推算一下公式模型。

网友:
好奇问一下,这根棒子你怎么加工的?装夹和转运的过程怎么保证其直线度?

网友(点评):
加工:龙门铣床,包装:丝杆包装方式,装夹:自由状态夹具。

网友(点评):
这根棒料加工完成后,如何弯曲?

网友(点评):
大平面是内园

网友(点评):
其实工序也很重要,可以上下面分多次加工到尺寸,不要一次到尺寸。并且保证上下面到材料中心距离相等

网友:
要学习的还有很多看来

网友(2014-12-25):
这个太长了吧,精度好高啊

网友(2015-02-11):
没有材料,热处理状态,表面质量,测量方式......分析个毛

网友:
学习下, 用方料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