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玩意怎么加工,需要什么工装

楼主(2014-11-08):
大家帮我看看这玩意怎么加工,需要什么工装?
需要其他条件请留言,我再回复。

补充内容 (2014-11-9 13:47):
齿是斜的,也就是说内部齿的深度右边最浅,左端最深

网友:
齿形可以用插床插出来,倾斜齿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出来吧,30的薄壁估计外面要用撑套吧

网友(点评):
倾斜齿应该也可以插出来

网友:
我看你的精度不高,建议精铸后加工,齿部直接铸造出来!

网友:
精铸---车外圆---拉床拉出槽。

网友:
真是窘,我废了好大力也没看懂你的图

网友:
看着像直齿又像斜齿。

网友(点评):
右图看中间是空挡,到左图看是个凸起,

楼主:
请教了一个老师傅,先加工内锥面和内圆,然后插床插齿形,最后两端顶住车外锥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了一个老师傅,先加工内锥面和内圆,然后插床插齿形,最后两端顶住车外锥面

没干过热处理。不知道这个地方热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容易裂?

网友(点评):
粗车后调质,再精车,拉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干过热处理。不知道这个地方热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容易裂?

你这个硬度,应该在正常加工范围,提前处理了就行!

网友:
呵呵   这是个灯饰手板吧!

网友(点评):
材料是35CrMo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