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床断丝,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4-11-08):
我刚开始接触线切割机床,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感觉非常棘手,请教各位前辈指点。

每次断丝都是在贮丝桶的左侧换向处断掉,而且都是在工件快完成的时候,每次都剩下一根手指长的地方断掉。
我检查过断掉的钼丝,摸起来就像是锯条的齿一样,我修改了加工参数后,还是这样。
                       我切割的是六张钢板焊接在一起的,总共是24mm厚,电压80,电流2,脉间8,脉宽40.电流和电压都很稳定。
冷却液是刚换了两周的,我已经干了两年的这个工件,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麻烦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
检查导电块是否夹丝,另外就是导轮是不是需要更换,如果开机是有异响的话就有可能是导轮的问题

网友:
导轮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A:
绝对是夹丝。因为中间用的多的丝变细了,两段换向时运动的丝是不放电的,丝粗一些,导电块或者挡丝棒磨出沟槽了,当粗的丝走到这里是就会夹丝断掉。需要将导电块转个角度,或者更换。一般都需要定期保养的,导轮、导电块、挡丝棒什么的需要定期更换。

网友B:
1.是窜丝,是行程开关的故障
2,产品在结束时发生的形变造成夹丝现像,你的比较像是这种现象。
纯磨损断丝现像不可能都出现在某一特定位置……参数关系不大,导轮和导电块磨损状况也有可能…………特别是切割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夹丝。因为中间用的多的丝变细了,两段换向时运动的丝是不放电的,丝粗一些,导电块或者挡丝棒磨出沟 ...

应该不会吧,导电块是我新换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刚上班就发现短路了,怎么都不走,只能倒着走了,而且,丝筒上面切割部分的丝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白的,以前切割部分的丝都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窜丝,是行程开关的故障
2,产品在结束时发生的形变造成夹丝现像,你的比较像是这种现象。
纯磨损断丝 ...

那丝筒切割部分的丝一半黑一半白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丝筒切割部分的丝一半黑一半白是什么情况……

呵呵,应该是用于切割的钼丝因加工而颜色变浅,而没有参与加工的两边的钼丝就是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应该是用于切割的钼丝因加工而颜色变浅,而没有参与加工的两边的钼丝就是黑的

不是的,是加工部分的钼丝,以前都是白色的,现在一半都是黑色,而且今天我看见钼丝在顺着冷却液的流向时转动,走的就快,逆着冷却液的流向时就非常慢

网友:
如果是小水箱的话,2周的水必须换了,换向条纹严重检查下导轮。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每个导轮的轴承是否良好,丝筒向左移动时看看钼丝是否放电,根据你说的钼丝断后呈现锯齿状,初步怀疑是不放电导致直接拉断。
以前遇到过与你相似的情况,钼丝单向运行放电,检查后发现导轮内的轴承卡死了。
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