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圆柱不同角度的挖空后,工程图纸怎么正视于图纸显示每个孔

楼主(2014-11-08):
刚学不久,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了~
图二中,圈1为正视图,圈2是有和圈1有角度的显示,怎样让圈2也向圈1一样挖空孔正视显示?而不是斜着显示?

网友A:
辅助视图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
建立不同的方向试图

网友:
找"浩观海云"兄       @浩观海云远

网友:
俯视图+不规则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视图可以解决该问题

谢谢,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
俯视:解决缺口的角度关系
两个向视:解决各自的轮廓尺寸

网友:
工程图有个 解除视图对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