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倾斜使用问题

楼主(2014-11-08):
如图所示,轴两端有重物,轴旋转速度约为800转每分钟,轴线与水平线夹角约为2-5度。因为轴承是倾斜使用,所以考虑用调心球轴承,不知是否可以?还有就是轴承这样倾斜使用具体有什么影响?如果用深沟球轴承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受力分析一下就知道 是否承受轴向力了,力的大小有多大,方向作用点。

网友:
应该用成对安装的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点评):
大侠那用双列角接触球是不是更好?

网友(点评):
刚才说的不太对,两个角接触轴承就可以(根据实际工况选安装样式),轴向力不大,主要是那25KG产生的弯矩。转速不低,为了稳妥还是不推荐用深沟球。

网友(点评):
大侠,我现在主要是轴承受力角度拿不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轴承的接触角越大越好呢?

网友(点评):
你这个装置倾斜多少度和轴承选型没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分析一下就知道 是否承受轴向力了,力的大小有多大,方向作用点。

大侠好。我认为承受轴向力了,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载荷角与接触角的关系呢?假如,倾斜角度为10度,那轴承的径向载荷方向是垂直于轴线,还是在竖直方向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的是,轴承的接触角越大越有利,不知道我考虑的方向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应该从 为什么会产生径向力这个问题上 分析你自己的思路。

网友(点评):
惭愧惭愧、、、、径向力作用于直径方向。大侠,那是不是说,轴承的接触角越大越有利呢?只要让它的接触角大于载荷角就可以了吧?

网友B:
看你的图纸比例,放心大胆用深沟。三角函数会吧,算一下轴向力、径向力,查一下轴承最大承受载荷,安全系数、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纸比例,放心大胆用深沟。三角函数会吧,算一下轴向力、径向力,查一下轴承最大承受载荷,安全系数 ...

轴承的载荷远大于负荷,大侠,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轴承接触角越大越好?现在只是倾斜5度,如果倾斜15度呢?对深沟球的使用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C:
两个轴承间距才多少,哪用的着调心轴承,深沟球轴承也可以承担一定的轴向载荷

网友D:
倾斜不是选择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轴承间距才多少,哪用的着调心轴承,深沟球轴承也可以承担一定的轴向载荷

天花板大侠好,这里轴承间距不大,但是我考虑倾斜对轴承使用起来有影响,就是觉得接触角大点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倾斜不是选择的理由

大侠好。书上介绍,轴承使用时最好让接触角大于载荷角,载荷角大小与轴向力与径向力的比值有关系,在轴承水平使用时比较好理解,但是倾斜使用的时候呢?虽然轴向力,径向力都较小,但是对于深沟球轴承来说,球体与滚道接触线与水平放置时不在同一位置,这对深沟球轴承使用起来有影响吗?如果负荷再加大呢?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大都应用在两个分立的轴承座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轴多粗。是否会被载荷压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好。书上介绍,轴承使用时最好让接触角大于载荷角,载荷角大小与轴向力与径向力的比值有关系,在轴承 ...

"书上介绍,轴承使用时最好让接触角大于载荷角"
哪本书上写的?

网友:
轴向力增大对轴承的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俺觉得这种情况也不是一定不能用。应该计算一下i轴向力,校核一下轴承寿命,只要满足要求是可以的

网友F:
配对两个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对两个圆锥滚子轴承

大侠好。轴承倾斜使用时,是不是应该选用接触角大点的轴承呢?

网友:
接触角大,是为了提高轴向力的载荷,你分析下是否,轴向力过载?你的倾斜不是很大的话,那轴向力也不会很大。但杠杆的支点必定对右端轴承影响很大。

网友F:
确切的说,应该是右端轴承的外圈下侧,其次是左端轴承外圈的上册,再是左端轴承向左的轴向力,而右端的内圈主要是30公斤物体旋转是会出现的震动离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切的说,应该是右端轴承的外圈下侧,其次是左端轴承外圈的上册,再是左端轴承向左的轴向力,而右端的内圈 ...

多谢大侠讲解。如果使用深沟球轴承,虽然轴向载荷没有超过额定值,但是因为倾斜角度过大,是不是也会影响使用呢?因为,看到书上介绍“如果超过最大容许倾斜角,会使滚动体挤坏,并破坏他们之间负荷的正确分布”

网友(点评):
"最大容许倾斜角" 是载荷倾斜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就像是要破开一扇纸门,在那问来问去,木槌好还是石槌好还是铁槌好,有什么用,表面上你在问轴承,实际你连工况也搞不清楚,把数据算一下,不会算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书上介绍,轴承使用时最好让接触角大于载荷角"
哪本书上写的?

我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记不太清了,明天再查查资料吧

网友:
俺其实很在意一点,你用了调心轴承后,你这图中哪儿还有轴向定位。哈。

网友(点评):
大侠好,调心轴承内外圈不可分离,所以就选她了,。这种情况对轴向定位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为什么不设计成 芯轴 模式啊  轴承放到 30公斤内部啊!

网友(点评):
尺寸所限,改不了

网友G(2015-12-25):
楼主请问这套方案实现了吗?我最近再做一个类似这样带倾斜夹角的两条皮带线。整列软袋用的,纠结在带座轴承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这套方案实现了吗?我最近再做一个类似这样带倾斜夹角的两条皮带线。整列软袋用的,纠结在带座轴承 ...

传送带负载不大吧。带座轴承倾斜一点没大关系。

有问题,重新发帖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