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老师指教我画的图对吗

楼主(2014-11-08):
(图片)

楼主:
我这样标注尺寸正确吗

网友:
两处圆角尺寸、螺纹孔未标注,另外我觉得弯头的地方用角度加长度标注比较好一些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如果你的角度要求高的话,非常必要。

网友A:
我感觉尺寸的标注取决于加工工艺和部件的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尺寸的标注取决于加工工艺和部件的精度

还有测量方式。

网友:
心里想想你这零件应该怎么一步步做出来,然后你就知道该用哪些尺寸去约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测量方式。

恩恩

网友:
弯头那里标的有问题,改改

楼主:
弯头标注中心处正确吗

网友:
问题在弯头,角度标注,清晰明了……因为你这样表的话还要折算角度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