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中空液压卡盘卡爪行程

楼主(2014-11-08):
各位高手,怎么去调整中空液压三爪卡盘卡爪行程大小,急用啊,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就是那个拉管怎么调节,现在是液卡盘行程不够啊,求大家帮帮群我下,谢谢大家

网友:
行程是死的吧??

网友:
把卡盘旋出来,连接盘那里有个螺母,可以调节行程

网友:
每一尺寸卡盘旳夹持直径范围是固定的。拉管的行程是固定的,三爪里的连接盘螺母几乎没有调节的空间。一般大直径三爪卡盘的三爪是滑块和固定块组成,固定块有三个螺纹孔,可调节夹持直径大小,用两个螺钉固定在滑块上,滑块有两个螺纹孔。小直径的卡盘也是两层用来软爪和硬抓调换。你用的是固定卡盘,如果相差的小可以修三爪,相差太大只有换可调卡盘。

网友A:
液压卡盘一般行程是有限的.调整卡爪上的鱼牙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卡盘一般行程是有限的.调整卡爪上的鱼牙齿位置

是的,今天检查下来,和其他二台区别就是拉管顶不到位,电磁阀工作时间比较短而且做几个卡爪就开始松了

楼主:
拉管应该没问题,电磁阀夹紧时间特别短比正常的慢一半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