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轴+实心轴,过盈配合,如何拆装?

楼主(2014-11-08):
各位,空心轴+实心轴,实心轴基本没入空心轴内,过盈配合,如何拆装是好?两种情况:
1、2者拆下放入油里加热,行否?
2、尺寸较大,或红心轴不便于从机器上拆下来,该如何是好?

请指教,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设计的时候会留接口,注入高压油,就可以卸下来了。

网友:
做一个套装工装,然后在内部实心轴上加工一个螺纹孔,螺纹孔大小需要根据过盈量计算拔脱力再确定。使用千斤顶,那种手压式液压千斤顶,把实心轴拔出。

网友:
至于安装么。。液氮冷却内轴,加热外轴。。。。都行,哈哈

网友:
用拉马试试

网友:
实心轴拔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个人认为,注油,在两轴之间形成油膜,应该可行,但两轴之间的配合面较长,可能有点难,
如果都放在油里加热,不知道怎么样?
加热外轴、冷却实心内轴,存在一个问题,怎么冷却内轴?

把这个当作探讨题好了。再次谢谢关注。

网友:
能否给个装配图出来,再根据你的尺寸和配合参数给出拆卸方法!

楼主:
好的,过两天传上来,谢谢关注

网友:
还没画好吗?

楼主:
实在抱歉,图纸明天带过来,这几天一直很忙

楼主:
如图所示,一个实心轴与两个零件相配,要求为过渡配合,加工后实际为过盈配合,过盈量均约为0.02mm。
感谢9楼的热心关注,非常感谢。

楼主:
如图所示,一个带键的阶梯实心轴与两个零件相配,配合位置的尺寸分别为Φ125、Φ130mm,图纸要求都为过渡配合,加工后实际为过盈配合,过盈量均约为0.02mm。
感谢9楼的热心关注,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07):
做个空心轴架子,用千斤顶顶出来  减速机里我都是这样拆的

楼主(2015-04-16):
可是上图是装在设备上的,没办法用千斤顶

网友(2015-06-09):
看图样可以用拉马啊,空心零件是固定不动的,拉马受力后会将实心轴从左边顶出啊!就是不知道右边这个空心件是圆的还是什么形状!能否上拉马!

网友(2016-07-01):
楼主总结得很好,对行内新手是不可多得的实操教材,如果能够补充一些图片就最好不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