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数控车床上怎么编程

楼主(2014-11-08):
刚好有一个零件要加工,
二头各是左,右旋螺纹,
技术要求此二螺纹的切入点在 0,90,180,270度这四个位置某一点上都可以
数控车床上怎么编程

网友:
可否有简略的图纸

网友:
没看懂意思,建议上图。按车多头螺纹的原理可搞定

网友:
简单,无压力

网友:
需机床有主轴定位功能

楼主:
此零件是管子,外形似双头螺柱,
长度放夹头工艺柱,一夹一顶,一刀落车左右螺纹, 最后车去工艺柱
二端螺纹入刀口起点中心距只要是螺距的倍数,数控车床编程能车出
二端螺纹入刀口起点中心距只要是螺距的倍数,普车哈夫合上螺纹丝杆,一刀落也能车出,但车床正反转有间隙,精度会低点

??

网友:
用普通数车就能加工,这要看图纸要求至少按我的理解这个挺容易

网友:
朋友你最好上个图看看,,,